求教关于电平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5-10-19):
    1.88E1111芯片的时钟电平是多少? 我在PDF中未找到;
    2.假设我FPGA的IO是1.8V,88E1111的时钟电平是2.5V(GTX_CLK=125MHz),电平转换芯片有什么要求?
  (目前我的设计是使用74alvc164245,测到TX信号没问题,RX信号确实三角波)

网友:
    就是一个千兆的PHY芯片吧?你用的是RGMII接口? 我觉得用电平转换芯片好麻烦啊!! 你们不能把FPGA的IO电压设置成2.5V么?

网友:
    对于你说的100多兆的频率,建议楼主首先确定探头的质量,损耗不一样的波形就变了

网友:
            速率太高,电平转换芯片难找。主要关注芯片转换速率和延时。最后考虑将两个电压电平设置为同一电平。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电平转换芯片几乎没有

网友:
    SN74LVC8T245

网友:
    LSF0101也可以看看,传输延时1.3NS

网友:
    IO输出是你IO供电多少输出就多少的吧,,要是你的FPGA不支持,千兆上的电平也不少,转换电平似乎有点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