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1 如何打开 OrCAD .DSN 格式原理图

楼主(2015-10-19):
如题,请教详细步骤,谢谢。

网友:
DSN如果是16.2或以下版本,可以在PADS LAYOUT中直接导入。

网友:
Pads logic,file,import,select orcad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将DSN文件导入PADS Logic里面有的网络会变动,另外进行ASC网络表进行对比,但是不能输出差异文件。怎么讲DSN转到PADS保证不会变动网络及器件

网友(2015-11-20):
先用ORCAD软件将原理图保存为16.2及以下版本,再Pads logic,file,import,select orcad DSN

网友(2020-11-06):
看看,刚刚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