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版本能否添加非电气层

楼主(2015-10-19):
我现在想用allgero16.6版本,添加一个非电气层,求各位帮忙解决,谢谢!
  要实现的目标:
1、非电气层;
2、能更改该层的名称;
3、gerber文件可以选择不输出;
4、能在该层上面画一些标示线和中午或者英文说明。

不知道我这样讲大家能看的明白不。求方法,谢谢!

网友:
setup >> subclasses 然后选择class,可以在所选class下添加subclass

lap
谢谢,学会了!回复的好快啊,真的很感谢!

网友:
    随便跟geometry层加一层,然后artwork里设置一下,加个说明的artwork就可以了..
    不必非要加在stack up里..那里也加不上....

    lap
    谢谢关注!

网友:
    楼上说的好

网友:
    随便在geometry层加一层

网友:
    class 和subclass定義層隨意加,想怎麼加怎麼加,這個層面什麽意思,出不出gerber完全看你了。

网友:
    allegro可以添加中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