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图 PCB 重命名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19):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52792066\QQ\WinTemp\RichOle\SG2VODU@MUQ3G_7}DE37Y0Y.png 在原理图中增加了许多元件,因为是复制的所以标号是相同的,请问如何才能让软件把这些相同的重新命名designator ? 先尽量不改原来已有的标号,好像带星号的标号也没有改掉,如下图,希望希望的大侠帮助一下,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个,如果在PCB 里面重命名,再回传到原理图,那相同标号的那些零件是不是会跑飞啊?软件不太熟,求助~

网友A:
有两个方法:1,你再复制之前,把被复制的对象改成*?,然后再复制,你新加的就全部是*?。然后号重新编号带*?,就不会改掉之前的了                     2,就是你已经复制好了新的电路,不想重新画了,标号也没变成*?,你可以把你加的部分电路放在一个新的*SchDoc里,然后对此页电路器件重新复位!这些器件就全变成*?,最后你再把这些重新编好号的器件复制到原来文件里,进行重新编号!这样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方法:1,你再复制之前,把被复制的对象改成*?,然后再复制,你新加的就全部是*?。然后号重新编号 ...

谢谢,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