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RFID读卡出现方向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19):
3金币
今天调试一款产品的RFID(由NXP公司的523芯片做的),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在线圈的正上方读不出来,但是在它的斜上方却能感应得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方向性的情况,如果是我匹配电容没做好的话,那应该在哪位置都是读不出来才对,公司也没有矢量分析仪,想请教下有经验的师傅,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出现这种方向性的情况。。。。。另外还有是在卡在读ID号能读出来(很轻松而且距离很理想),但是在射频卡做交易的时候(交易时要有多次交互应答才能完成)却检测不到卡或者反应很迟钝,距离也很低读卡成功率很低。
  个人分析射频卡做交易的时候,需要的能量大,(523功率已调至最大值)匹配电容不对,达不到谐振频率。还有的加了匹配电容会导致出现方向性或者说是盲区吧。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方向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功率和软件都有可能有关系的

网友A:
哪个RFID频段的?考虑一下干扰,周围有金属的话会有反射波干扰和涡流损耗,一般会导致读取距离降低甚至无法识别,看你这情况蛮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RFID频段的?考虑一下干扰,周围有金属的话会有反射波干扰和涡流损耗,一般会导致读取距离降低甚至无法 ...

27M,  不过,如果不做交易,只是做个简单的ID号读取的话,距离有3cm+,但是做交易就很低,我怀疑是天线的Q值有关系。请教一下,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A:
如果是抗金属干扰,一般会在天线和PCB之间夹一层吸波材料,应用原理你看附件。

网友:
1.读取方向不对可以只用PCB裸板来测试,看看是否和外壳结构有关系
2.出现延时初步感觉是和软件有关系,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抗金属干扰,一般会在天线和PCB之间夹一层吸波材料,应用原理你看附件。

谢谢提醒,吸波材这个在之前的另一个设计中用到了,效果确实不错,但是这个出问题的设计跟干扰关系不大,还是感觉天线的Q值有关

网友B(2015-12-01):
天线没有匹配好,有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没有匹配好,有盲区

这个跟盲区没有关系,是在不同的软件上,才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软件没有配置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