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P PCB表面工艺,插件钻孔的表面如何保护 氧化

楼主(2015-10-19):
公司的PCB 采用osp表面工艺。
问题是, 新产品中, 有好些个,通孔插件。
该如何保护那些通孔的表面裸铜?(我指防氧化方面)。
表贴的裸铜, 无论上不上件, 都会加一层锡。
可通孔该怎么办呢?特别是与器件同侧的那些?

另外, 有些公司, 故意在裸铜上, 打上小锡点? 像芝麻饼一样的。 有何用意。 OSP 表面是否也可以 模仿那样的设计?--我当心裸铜部分

谢谢!

网友:
osp的pcb 一般公司出于成本考虑才有此工艺,在生产中一定要控制好生产时间,建议PCB出厂后加工环接中控制在16个小时有生产循环就可以了,氧化的最好送板厂处理,

楼主:
Thanks qq8420
你指的是上件SMT的环节。 这个问题, 工厂端会控制的挺好。
我倒是更关心, 不上器件, 但是又裸铜的部份, 比如, 螺丝孔的铜环, 再比如, 静电的导带。 类似这些, 都是不上锡的区域。如何防止, 长期的氧化问题?

网友(2015-11-24):
直接整版化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