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I项目设计培训总结

楼主(2015-10-19):
1、HDI(High Density Interconnect,高密度互连)也称BUM(Build-up Multilayer或Build-up PCB),即积层法多层板。
2、盲埋孔,一般焊盘的大小8-12mil,HDI项目当中激光钻孔最小是4mil埋孔跟机械钻孔的参数相差不大,,最小8/18,一般会用10/18或10/20。通孔,就是机械钻孔,孔与孔之间的参数,如果是同网络的,可叠焊盘,或者相切,如果是4/12,刚好一个焊盘;不同网络的孔要加大;如果是二阶的优先选择错位孔,可选择1、22、3,尽量避免用叠孔,阶梯孔,跳孔
3、HDI的分类
IPC-2315上对HDI的分类有详细说明,这里按照激光孔深度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种:一阶HDI、二阶HDI、三阶HDI和任意阶HDI(ALIVH)。
一阶HDI技术是指盲孔仅仅连通表层及与其相邻的次外层的成孔技术。通常激光孔和盘采用4/12mil。内层的盲孔一般采用普通孔。
二阶HDI技术是在一阶HDI技术是进行改进和提高,它包含激光盲孔直接由表层钻到第三层(2+N2)由表层钻到第二层再由第二层钻到第三层两种形式(1+1+N+1+1),其加工难度远远大于一阶HDI技术。
三阶HDI技术是加工制作工艺与二阶基本相似,就是多了几种类型的孔。以10层板为例,其可以使用VIA1-2、VIA2-3、VIA3-4、VIA4-7、VIA7-8、VIA8-9、VIA9-10、VIA1-10孔。这时可以采用叠孔来满足1-3或者1-4的走线要求。
5、对于埋盲孔的命名有要求,可根据所需的层来命名,这样做是为了设计简洁化,不易出错。
6、常见的PCB表面处理工艺有:热风整平(HASL)、化学沉镍金(ENIG)、有机涂覆(OSP)、选择性沉金(ENIG+OSP)、电镀金等。
7、埋盲孔板,生成钻孔图时会出现钻孔表重叠现象,这时需要把通孔、埋孔、盲孔的钻孔图分层打开,移动钻孔图,使不同层的钻孔图不重叠。
8、创建埋盲孔的方式:
a、打开“Pad Designer”,新建一个文件名如“VIA10d4_1-2”的盲孔,Layer里只需设置TOP、GND02、DEFAULT INTERNAL这三层,其它不要设置;埋孔如“VIA18d8_2-7”。
b、打开“allegro PCB Editor”选择Setup——B/B Via Definitions——Define B/B Via。
9、HDI板如手机板,芯片都离得很近,通常不需要做等长。一般信号不需要控制阻抗(除RF及其差分线、USB、MIPI等关键信号以外)。
10、用CAM350检查开短路:
(1)当导入gerber文件后,需要对相应的层属性进行设置(即走线层),如下图所示:

2)设置Blind and Buried的相关参数

3)提取gerber网表

4)导入IPC网表
5)网表比较
最后,感谢杜老师的精彩讲解和相关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好了,只写这么多了,剩下的留给其余的小伙伴写吧。

网友A:
总结的好详细,学习了,坐等上海站的培训

网友B:
学习了。谢谢。总结的很全面啊!

网友C:
这是哪个培训,看来还是不够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个培训,看来还是不够了解

本来就不了解,还在学习中,难免有错误之处,让你见笑了,要不你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验,不然就不要在这里尽说些没用的!!!

楼主:
新手,还在努力学习中,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ood

Thank you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好详细,学习了,坐等上海站的培训

谢谢你的评论,新手正在学习中,有错误之处,还请不要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谢谢。总结的很全面啊!

让你见笑了,其实一点也不全面,还在努力学习中,感谢你的参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不了解,还在学习中,难免有错误之处,让你见笑了,要不你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验,不然就不要 ...

哈哈,你会错意了,我是说我不了解,还要多学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一个

谢谢!

网友F:
    赞一个,说明认真听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一个,说明认真听讲了

    新手学习中,不免有错误之处,还请老师多多指教才是!

网友G(2015-12-13):
    好文章 必须顶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文章 必须顶 谢谢分享

谢谢了!

楼主(2016-11-23):
引用 网友H:
    感謝分享

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2017-03-31):
引用 网友I:
nice 顶起来

    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2017-10-18):
引用 网友J:
    多好培训,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