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完整性分析初学者需要学哪些软件

楼主(2015-10-19):
信号完整性分析初学者需要学哪些软件

网友A:
你懂哪些硬件知识,懂哪些信号完整性理论,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至少要先学学。
至于软件,知道你想做什么了,学起来才不难,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就纯粹是机械式记忆,和产线上的工人照着SOP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懂哪些硬件知识,懂哪些信号完整性理论,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至少要先学学。
至于软件,知道你想做什么了 ...

现在正在学信号完整性的基础知识,就是想着能用哪些软件仿真一下

网友:
磨刀不误砍柴功
不着急。至于工具,随便选一样用于验证学习理论即可。继续的深入是需要实际测试和项目经验为依托的。

网友B:
SI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软件只是帮助我们分析问题的工具,先把基础理论学习好,学习软件只要多操作几次就会了。

楼主:
多谢高手指导,醍醐灌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I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软件只是帮助我们分析问题的工具,先把基础理论学习好,学习软件只要多操作几次就 ...

  信号综合性分析,对于一般没有试验设备的公司,纯理论学习,真的有点抽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信号综合性分析,对于一般没有试验设备的公司,纯理论学习,真的有点抽象

    是的,纯理论的东西很枯燥,而且不好理解。有仪器设备学起来要快些,也直观。但是没有仪器设备可以多用仿真软件进行信号分析,慢慢去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纯理论的东西很枯燥,而且不好理解。有仪器设备学起来要快些,也直观。但是没有仪器设备可以多用仿 ...

      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推荐一下吗?

    仿真软件有很多,HFSS或者Siwave进行通道S参数提取,Designer或者ADS进行全通道仿真,还有Sigrity也可以用于仿真全通道,Hspice也可以进行全通道仿真,等等。可以学的软件很多,不过原理上都差不多,随便学一种就可以了,关键是要可以用来解决学习SI中遇到的问题。

网友(2016-08-31):
    先把電磁學念個三十次吧,那真的是這行的基礎

网友:
    沒有最好 只有最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