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pcb可以生成原理图吗

楼主(2015-10-20):
或则其他有pcb可以方便点生产原理图的方式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懂!

网友:
    一般情况下,PCB是不能生成原理图的。因为PCB表示的只是一个物理的互连,没有实际的功能意义。

网友:
    抄板公司一定有方法

网友:
    抄板软件定义的网络名非常二 你看见后肯定头大

网友:
    可以的,就是麻烦些,在原理图把和PCB相应的封装建好命名也要同步,每条线按PCB链接在原理图连上。。。

网友:
    应该不行吧,没有反向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