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设计支持多通道吗?

楼主(2015-10-20):
请教坛友,如何使用orcad进行多通道设计,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谢谢。

PS:使用过altium Designer的多通道功能,很好用的,现在原理图设计到后期了,不方便更换软件了。

网友A:
何谓多通道呢?

网友B:
没明白,是否是指层次化设计和平坦式设计?但一般来说ORCAD的功能要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谓多通道呢?

之前用过Altium Designer,就是可以把一页图纸重复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是否是指层次化设计和平坦式设计?但一般来说ORCAD的功能要更多

是的,现在用层次化实现了,一个图纸调用另外一个图纸8次,但是整理BOM的时候,会提示被调用8次的图纸器件重复了:ERROR(ORCAP-1801)art has duplicate Reference R12。请问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过Altium Designer,就是可以把一页图纸重复几次。

那你现在复制一下不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