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里是否有简便方法将pin number和pin name导入进去?

楼主(2015-10-20):
遇到pin比较多的器件,建symbol比较麻烦,请问有没有简便的方法将datasheet里面的pin number和对应的pin name导入到里面,这样还可以保证正确。

网友A:
用EXCEL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XCEL试试

怎样操作?谢谢。

网友B:
新建的时候不要new part   而是选择new part from spreadsheet,然后把用excel做好的符合格式的数据直接复制进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建的时候不要new part   而是选择new part from spreadsheet,然后把用excel做好的符合格式的数据直接复 ...

也可以先将pin摆放好位置,再编辑下spilt part,但是只能对建了一个part的器件使用,对于多part的器件该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可以先将pin摆放好位置,再编辑下spilt part,但是只能对建了一个part的器件使用,对于多part的器件该 ...

打开编辑界面,双击空白,弹出属性窗口,new一个新的属性名称为SPLIT 值为TRUE,保存,然后重新分割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编辑界面,双击空白,弹出属性窗口,new一个新的属性名称为SPLIT 值为TRUE,保存,然后重新分割即可
...

多谢。

网友:
试试这个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1197-1-2.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操作?谢谢。

建库的时候用new part from spreadsheet,然后把用excel做好的符合格式的数据直接复制进去,EXCEL用得很熟练的话会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