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和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如何计算得出来的呢?

楼主(2015-10-20):
这个电容和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如何计算得出来的呢?
有高手弄过这个吗?

网友A:
    修正脉冲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正脉冲前沿

    啥意思?哥们可否具体点?

网友B:
    你搜TI的《优化前馈电容的内置补偿DC-DC转换器的瞬态响应》

楼主:
    更正一下,现在是两个电容和电阻啦?是做什么用的?如何计算出来的?

楼主:
    两个电阻和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TI的《优化前馈电容的内置补偿DC-DC转换器的瞬态响应》

下载看了一下,啥都没有看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看了一下,啥都没有看懂

    看不懂就没有办法了。另外一个RC就是RC Snubb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就没有办法了。另外一个RC就是RC Snubber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学习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学习资料?

    看TI的规格书与用他的电源设计软件是比较简单和快捷的方式

网友C:
    开机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软启动

    啥叫开机软启动,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叫开机软启动,和这个有关系吗?

开机软启动是你的PIN4脚。

网友:
12.1k+470p+1k 作为Z1, 1n+8.66k+68p作为Z2, 共同组成TYPE III 补偿网络。还有建议, 小电流的新应用中不要使用这么老的芯片。调试不方便,器件有多。
经验不够的,还不一定搞得定。
Snubber 电路在Flyback/forward需要 ,在BUCK影响效率,在小电流应用中我是经常不预留的。

网友:
    看芯片手册。。

网友D:
這是典型的電壓控模式buck,回路補償用的是誤差放大器type III 補償方式.具體計算有些麻煩呢,我也不會算了,還挺複雜的.你就按照推薦的用就好啦。

优化具有内部补偿功能的 DC-DC 转换器的瞬态响应.pdf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是典型的電壓控模式buck,回路補償用的是誤差放大器type III 補償方式.具體計算有些麻煩呢,我也不會算了 ...

tps61081 是带内部补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