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全局修改丝印框宽度值?

楼主(2015-10-20):
    AD完成PCB布线后,整理贴片过程中,发现有的元件丝印线宽,有的丝印线细。给人不统一,不美观的感觉?不知哪位可以帮忙解决下?

网友A:
    选中一条丝印线,选不中元件丝印可以自己画一条,再用find similar objects,在 overlay 上选same 就可以全局修改了

网友:
    更改封装,不能全局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中一条丝印线,选不中元件丝印可以自己画一条,再用find similar objects,在 overlay 上选same 就可以全 ...

    2楼的方法好!

网友(2016-01-19):
引用 网友A:
    选中一条丝印线,选不中元件丝印可以自己画一条,再用find similar objects,在 overlay 上选same 就可以全 ...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