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地层分配问题(top-gnd-gnd-buttom合理吗??)

楼主(2015-10-20):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由于应用场合要求,要设计两块板子,其中一块板子做电源,另一块板子放其他元器件,两个板子之间用连线连接。但是第二个板子考虑到板子尺寸较小,采用四层板,由于需要5种电压,所以打算不要电源层,分割麻烦。因此,直接用两个地层!请问大神,这样合理吗????如果不合理,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案呢??

网友A:
这种层叠是可以的

网友:
典型的叠层结构是S-G-P-S

网友B:
    可以的,感觉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层叠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感觉有点浪费

    是有点浪费,感觉没有特别好的方法了!

网友:
    可以不用電源分割最好別用。在L2層走用適當的寬度走電源也是可以,L2層覆地銅,L3層整塊地銅。

网友(2015-11-23):
    这个4层电源板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