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如何选择仿真芯片

楼主(2015-10-20):
  现想用 HyperLynx仿真PCB,因为第一次用,有很多地方不明白,请大家指教,我主芯片用的是LPC2478与HY57V561620C,但是选择IC的时候没看到这两种片子,请问选择什么来作为信号的输出端和输入端?

网友A:
兄弟,请问你有模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请问你有模型吗?

我没有,请问你有吗,如果有或别的兄弟有话,请发一份给我:feelfrank@163.com,在此先谢了!

网友B:
这是ARM吧?
我的建议是不要做仿真。因为hyperlynx不是用来做单片机仿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ARM吧?
我的建议是不要做仿真。因为hyperlynx不是用来做单片机仿真的。。。

请问版主,hyperlynx用来仿真电源的发热情况效果怎么样?

楼主:
我的目的是仿真PCB板,因为前一版PCB的 EMC的辐射超标,又没近场探头,无法定位,所以想用软件仿真一下哪里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版主,hyperlynx用来仿真电源的发热情况效果怎么样?

只能说马马虎虎,单纯看看PCBA可以,整机就算了,整机还是推荐Mentor另一款Flotherm或者Ansys Icepak。
我不是专业的热设计,纯属了解而已,有热设计兴趣的请问热设计板块的版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是仿真PCB板,因为前一版PCB的 EMC的辐射超标,又没近场探头,无法定位,所以想用软件仿真一下哪里 ...

那你把hyperlynx想得太强大了,虽说理论上是支持EMC的,但是单根线的辐射未必能说明什么,单根线超标有可能造成EMI问题,单根线不超标依然有可能造成EMI问题,RE这一项不是只有辐射源的,作为辐射路径同样能成为其他频率下新的辐射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请问你有吗,如果有或别的兄弟有话,请发一份给我:feelfrank@163.com,在此先谢了!

没有模型你仿真什么咯

网友(2015-12-23):
原厂应该有模型的吧

网友:
    个人认为,把其中重要信号线,做成模型仿真,不失为是一种方法

网友(2017-11-14):
    差分仿真怎么搞做新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