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差分放大电路,大虾们有没有,给个参考

楼主(2015-10-20):
求MIC差分放大电路

网友:
百度一下,很多。

楼主:
    flywinder,上面那个芯片是哪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flywinder,上面那个芯片是哪个型号

    他那个应该是用358,轨对轨的。

网友:
    358 音质一般。  最好用专用MIC放大器,  从TI网站上选择型号,然后再找一下PIN TO PIN兼容的便宜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