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pads layout 里面设置铜皮间距问题

楼主(2015-10-20):
pads layout 里面设置铜皮与铜皮的间距为0.6mm,但是
铺完动态铜后,发现有的铜皮避让是0.6mm,有的确是0.8mm
,设计规则里面也没有设置其它规则,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网络里面也设置的是0.6mm, 我把文件传上来了

网友:
    我把你VCC层的VCC_STA铜皮删掉再画一次,重铺,OK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里面也设置的是0.6mm, 我把文件传上来了

    版本太高,打不开啊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你画的那就铺的的话就是不行。删掉重画铺铜框再铺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