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打孔偏移

楼主(2015-10-20):
各位大神有谁知道16.6版本, 从pin脚走线出来打孔时总是出现偏移是什么原因啊?同时在移动元器件时,无法自动捕获格点!

网友A:
看一下格点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B:
一个是格点太大,另一个是,offset x y不一致.

网友C:
    布线时,把这个选项勾上

网友:
    楼上几位基本说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线时,把这个选项勾上

    不是这个原因,Gridess勾上了的,应该是由于自定义里面,某项被我勾选了,之前我电脑有点跳帧,然后看某位大神的帖子给勾选了,现在找不到那篇帖子的设置了,结果走线时就出现这种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格点太大,另一个是,offset x y不一致.

offest x y 不一致如何更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格点是不是太大了

    不是格点大小的问题,移动元器件时都不会自动抓取格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offest x y 不一致如何更改啊

    x y 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x y 是,0

我的设置也是零

网友D:
    以前也碰到过,换了下版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碰到过,换了下版本就好了

    额,我从16.6,换到16.5一样时这样,可能是封装问题吧,5的格点,pin脚与格点无法对其

网友:
    要不你把原点移到你当前要拉线的Symbol的某个PIN 上,再设置格点。

网友E:
    樓主,我敢保證是你的格點問題,不信你把格點設置為0.01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我敢保證是你的格點問題,不信你把格點設置為0.01試試。。。。

0.01是可以,但是请考虑工作效率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格点大小的问题,移动元器件时都不会自动抓取格点了

你把格点打开,再截个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基本上就是格点设置太大,与封装对不齐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格点打开,再截个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基本上就是格点设置太大,与封装对不齐导致的

已经解决了,是封装工程师做封装时格点设置问题!导致走线时5格点无法对齐,感谢各位的解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0.01是可以,但是请考虑工作效率问题啊!

allegro本來就是這樣,打孔不管勾不勾選girdess,孔一定會打在格點上。打偏肯定是因為格點問題,你把格點設置成100試試,打的更偏。不過我師傅他們走線設置格點4,我從來都是設置0.01。placement設置格點4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封装工程师做封装时格点设置问题!导致走线时5格点无法对齐,感谢各位的解答了

封裝我做了一年,板子我也lay了一年,封裝在製作的時候,格點可以隨意設置。板子place封裝的時候,唯一影響抓取格點的是封裝的原點。對於你說的,除非該封裝上PAD到PAD的距離是5MIl的時候,且封裝PAD在格點上的時候,出來的via才可以與PAD對齊。我們做的封裝為何非要讓5格點對齊,為何不是6格點對齊,為何不是100格點對齊,為何不是0.001格點對齊????本身是layout的事情,不知道為何把這些不是問題的問題推到封裝工程師身上,我最噁心這些。我可以明確的告訴你,這個via打的齊不齊根本沒有人在乎,高級layout,從來不關心這個,他們只關心電源載流和信號質量。。當然,這都是我師父給我說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封裝我做了一年,板子我也lay了一年,封裝在製作的時候,格點可以隨意設置。板子place封裝的時候,唯一影 ...

我没有诋毁封装工程师的意思,但是我的这个项目的两个封装确实是那样的,我公司有自己的封装设计规范和layout规范,以便全程统一规范的加快成品进程,所以并不是你所谓的诋毁,谢谢!

网友F:
将右键中的EN开头的勾去掉,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将右键中的EN开头的勾去掉,就应该可以了

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网友:
遇到过 装完补丁 没再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