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助

楼主(2015-10-20):
    这是一个双路放大器的IC ,有没有高人帮忙解释一下上面的几个元件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
你输入的是什么信号,右边的截图全一点。

网友:
我觉得吧 看起来是滤波器之类的,应该是滤掉一些频率成分。 而且能达到前后两级放大器阻抗匹配的效果。

网友:
    应该就是滤波的

网友:
    像是阻抗的匹配

网友A:
    阻抗匹配和 带通滤波  看你加个4.7UH,  信号频率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匹配和 带通滤波  看你加个4.7UH,  信号频率应不高

可以解释一下公式什么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