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soft-start調適問題

楼主(2015-10-21):
有个问题让小弟我困惑了, 请问我们一般调适soft-start(SS), 图中一般不市都只是电容下地就好???
R3的用意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附上圖片

功能复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上圖片

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芯片?

TPS40210 current mode IC

网友B:
大概看了下,规格书里面有写,应该算是功能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看了下,规格书里面有写,应该算是功能复用。

fallen大, 功能复用在这边是指怎么样的动作原理? 抱歉小弟愚钝....

网友B:
引用 楼主:
fallen大, 功能复用在这边是指怎么样的动作原理? 抱歉小弟愚钝....

你看规格书的P13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规格书的P13页。

解惑了, 感恩.

网友(2015-12-29):
解惑了之后,望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