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里面Shape to Route Keepin Spacing怎么设置

楼主(2015-10-21):
allegro 里面Shape to Route Keepin Spacing怎么设置

网友:
    这个有法设置?我也想学..

网友:
    这个间距没得设,只有你布的线和铜皮超过了Route Keepin ,就会报错。
换句话说,设置了Route Keepin,走线和铜皮只能在Route Keepin范围里面

网友:
    画Route Keepin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你的走线、shape、via等超出某个范围的,所以有超出route keepin的shape、走线或via就会报错,这个就是提醒你超出范围了。
    如果你不想报错,不画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个是需要沿route keepin铺铜 然后缩进一定的距离吧~~我只想到有这种可能了~用z-copy 然后设置缩进值=你想要的间距值 就可以了~

网友:
想要多大的spacing就把你的route keepin再往裏面內縮多少。大家說我說的對不對。哈哈哈

网友:
    你先设置Route Keepin的范围,再设置Shape在Route Keepin的基础往内缩不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就属于范围限制的作用吧,不知道楼主还设置这个距离干什么,可以把Route Keepin设置小一些就可以了啊

楼主:
    LISTING: 1 element(s)

           < DRC ERROR >

lass:           DRC ERROR CLASS
ubclass:        TOP
      Origin xy:       (1240.16 220.00)
onstraint:      Shape to Route Keepin Spacing
onstraint Set:  DEFAULT
onstraint Type: NET SPACING CONSTRAINTS

      Constraint value: 0 MIL
      Actual value:     40 MIL

  - - - - - - - - - - - - - - - - - - - -
lement type:    SHAPE
      Class:           ETCH
ubclass:        TOP

n a Dummy Net

  - - - - - - - - - - - - - - - - - - - -
lement type:    SHAPE
lass:           ROUTE KEEPIN
ubclass:        ALL
    这个DRC如何消除;

楼主:
    已解决,是工艺边上的铜皮报错,属于正常,可以不用管,谢谢大家哈。

网友(2021-05-24):
    很棒棒,加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