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晓得铺铜变成这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21):
同标题

楼主:
    没有啊,KEEPOUT也搞不出这种奇形怪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keepout吧

没有啊,KEEPOUT也搞不出这种奇形怪状吧?

网友:
    板子能发出来不

网友B:
    你好,不知道方不方便把数据传上来,让我们帮你看看。按照你的图片上的设置,不应该会出现这个问题。具体看看数据,也许会找到问题(可能是规则设置里有特殊的设置)。另外,你可以先试试,将这一个模块移动到其他位置,看看这个铜是不是还是会这样(因为也许那个地方有做了什么铜禁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不知道方不方便把数据传上来,让我们帮你看看。按照你的图片上的设置,不应该会出现这个问题。具体看 ...

这个地方的铜皮还显示,别的地方的就剩一个框框了,我也是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好奇怪

网友:
    你好,如果方便的话,最好把数据传上来,具体看数据可能会比较清楚。铺铜只有边框的情况只有这块铜没有跟同属性的PAD 或者孔连接才会出现,不知道你的是不是。可以的话还是希望可以看到具体数据比较好。

网友:
    楼主,你是想铺一块铜皮散热吧?这里不应该用铺铜的,直接放置“实体区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的铜皮还显示,别的地方的就剩一个框框了,我也是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好奇怪

    打开tools-polygon pours-polygon manager看看你的板子上所有的铜皮 有没有被隐藏的什么的~

楼主:
    OK,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OK,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如何解决的呢 比较想知道 以后有问题也可以排除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人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