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电源最小可以输出电压是多少?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5-10-21):
这个数据手册中开关电源最小可以输出电压是多少?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参数中有写Output Voltage PH –1 to 20 V。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参数中有写Output Voltage PH –1 to 20 V。

先看手册,这里面已经说明是BUCK降压电路设计,再看调制方式,显示的是PWM,就是占空比来控制输出,VOUT=占空比参数*VIN。你可以去看看BUCK电路的原理。

网友:
电路的输出端V0=(1+R5/R6)vref,VREF=0.8V .自己可调整输出的。你好好看看吧

网友:
不借助外力,>=VF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手册,这里面已经说明是BUCK降压电路设计,再看调制方式,显示的是PWM,就是占空比来控制输出,VOUT= ...

这个手册中占空比是多少?手册的哪一个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中有写Output Voltage PH –1 to 20 V。

参数中有写Output Voltage PH –1 to 20 V。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数中有写Output Voltage PH –1 to 20 V。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PH是输出电压,-1到20V是其输出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手册中占空比是多少?手册的哪一个参数呢?

这个是原理,手册上计算电压是按照VREF的,我已经写了。

网友(2015-11-20):
    吸收与缓冲是工程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