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能否锁住,不让输出任何信息

楼主(2015-10-21):
    由于保密,allegro16.6或16.3能不能把设计的内容锁住,不让被看的人输出任何信息?谢谢!

网友:
    在File-Properties里面可以设置加密
    勾选 lock database  设置password 跟 期限 下面再勾选Export lock(No export)就可以了;打开的时候就要输入密码,之后就不能导出了。还有用skill加密的,可以找一找~

楼主:
    谢谢,这个是16.6的,请问16.3可以吗?我试了16.3貌似不可以,请问您有没有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