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能多次点选零件??

楼主(2015-10-21):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all") ?onButtons '("noall" "symbols"))
symbol = car(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Point()))
symName = symbol->refdes
axlFormListAddItem(bteForm "symbolList" symName 0)
一次只能添加一个symName到symbolList
有没有方法,按了“选择”后,可以多次点选零件,直到按下“完成”后,停止点选?
当然,程序不能死循环

网友A:
选择模式下右键temp 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模式下右键temp group

并没有这个选项
能说的具体点么?

网友B:
axlSingleSelectPoint() 這個函數只能點選一次,

你可以加入while功能,將你每次點選的加入到list裡面,再按下鼠標右鍵來結束while的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lSingleSelectPoint() 這個函數只能點選一次,

对右键的操作我不是很熟悉,能大致讲解下么?

楼主:
mypopup = axlUIPopupDefine( nil list(
        list( "[\315\352\263\311\321\241\310\241]" 'axlCancelEnterFun)
))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all") ?onButtons '("noall" "symbols"))
while(axlSelect()
        axlUIPopupSet(mypopup)
        symbols = 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foreach(symbol symbols
                symName = symbol->refdes
                axlFormListAddItem(bteForm "symbolList" symName 0)
        )
)
axlUIPopupSet( nil)

这样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