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流型传感器的测试电路,分析一下

楼主(2015-10-21):
如下图所示, senser electrode+ 和 senser electrode-接一个气体传感器,传感器是电流型的  大概 2000nA/ppm

这个图我就看不懂了,  中间为什么要加一个JFET管呢,  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怎么知道呢,谢谢

网友A:
Q1的作用会不会是保护呀,电源传感器的输出最好不要开路,和电流源不能开路一样道理,所以当传感器后级处理电路不上电时,Q1 DS导通,保持低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的作用会不会是保护呀,电源传感器的输出最好不要开路,和电流源不能开路一样道理,所以当传感器后级处理 ...

回答精准,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