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出保护

楼主(2015-10-21):
问题是这样的,由于在单板使用过程中板子器件较多,操作验证时难免会出现导致单板短路的情况。
电路图如附件,短路过程发生以后,量测LDO输出也变为12V,IC烧毁。因为是短路造成,所以想
在输出端加保护,不知道是选择FUSE还是TVS?因为考虑到短路的瞬间导致LDO烧毁,接着输出12V,导致IC
烧毁,从这样来看似乎选择TVS更合理。IC 正常工作5V(+/-10%),VBR选择为(1.1~1.2)*5.5=6.05~6.6V
VRM选择5V,不知道是否合理?望大神给点建议。

楼主:
附一个TVS备选,不知道是否合理。

网友A:
短路保护用TVS,你也算是个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保护用TVS,你也算是个人才!

让大神见笑啦,救我啊

网友:
使用可恢复保险丝。

网友B:
建议用PTC 自恢复保险最便宜。  但是建议保险接到LDO输入上,不要接到输出上。  这样LDO输出的纹波会小一些。

网友C:
你应该要做的是防止短路,这才是关键,还有短路是电流过大,而TVS是防止大电压的,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要做的是防止短路,这才是关键,还有短路是电流过大,而TVS是防止大电压的,所以。。。。。

其实是因为我不时很清楚到底是因为大电流导致IC烧毁,还是由于LDO的烧毁,导致电压变为12V,烧毁IC。
加FUSE是为了保护LDO,加TVS是为了保护I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PTC 自恢复保险最便宜。  但是建议保险接到LDO输入上,不要接到输出上。  这样LDO输出的纹波会小一些 ...

PTC 不太合适用于这里。PTC 的原理是利用过流的热量,引起集合物内阻升高,从而保护电路。
PTC 作用时间太慢了(秒级)。内阻偏高。
LDO 一般有limit & short protect ,先确认有保护,再找出损坏的真正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是因为我不时很清楚到底是因为大电流导致IC烧毁,还是由于LDO的烧毁,导致电压变为12V,烧毁IC。
加 ...

一般来说,PTC限流保护LDO就可以了,
楼主坚持要预防电压过高烧IC的话,可以加个过压保护电路,简单来说就是IC前串个PMOS管,具体电路在论坛搜一下过压保护看看(不要用TVS,TVS吸收能量有限,如果LDO都烧了,接下来TVS肯定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PTC限流保护LDO就可以了,
楼主坚持要预防电压过高烧IC的话,可以加个过压保护电路,简单来说 ...

PTC  限流精度差,动作慢,温度敏感。PTC 限流保护常用在长线传输应用,对作用时间可接受20s~3min
也常用PTC+TVS 在板级的电源输入K20/k21/suger保护。
有一种PN结的 保护器件可以做较精确的限流保护,电信现网和工频变压器又在用)但不是PTC.
LZ 的问题,个人感觉不是过流和短路,否则这个LDO 太烂了。
.

网友F:
输出串高精度电阻做电流检测,然后反馈控制电源输出。TVS防短路?你太有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串高精度电阻做电流检测,然后反馈控制电源输出。TVS防短路?你太有才了。

看清楚再说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输出串高精度电阻做电流检测,然后反馈控制电源输出。TVS防短路?你太有才了。

LDO 本身就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DO 本身就有

他这个IC不是LDO,是线性稳压器,你看下压差就知道了。可能这个IC里面没有过流、短路等保护电路吧。否则楼主也不会加这个保护电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清楚再说嘛

TVS 瞬态电压抑制器,请问怎么做短路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他这个IC不是LDO,是线性稳压器,你看下压差就知道了。可能这个IC里面没有过流、短路等保护电路吧。否则 ...

LT1084 如果是正品, 哪一定不会有问题。 不可能short 损坏的。
Linear 的LDO 不需担心性能, 最好的模拟公司。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1084
LT1084当然是LDO, LDO不是一定要几百mV,几十mV.
只是现在LDO压差越做越低, 大家习惯LDO的压差很小,1V的压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T1084 如果是正品, 哪一定不会有问题。 不可能short 损坏的。
Linear 的LDO 不需担心性能, 最好的模 ...

我看到上面是AIC1084,不是Linear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TVS 瞬态电压抑制器,请问怎么做短路保护?

TVS是为了保护后面的IC ,不是给短路的,短路在LDO前端加FUSE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PTC 不太合适用于这里。PTC 的原理是利用过流的热量,引起集合物内阻升高,从而保护电路。
PTC 作用时间 ...

这个数是有的,手册中有写到Current Limiting and Thermal Protection。这个短路应该是
测试人员误操作造成的。就是那万用表去量电压的时候,有碰到PWR和GND。

网友:
引用 网友D:
PTC  限流精度差,动作慢,温度敏感。PTC 限流保护常用在长线传输应用,对作用时间可接受20s~3min
也常 ...

针对楼主的问题,限流用PTC就足够了,Linear的LDO不可能短时间过流一下就烧了,所以不需要反应那么快的限流功能,
猜测是前面的12v电源由于某些误操作(楼主所谓的短路)突然超过LDO耐压值而烧毁,所以推荐增加过压保护电路,纯属猜测,也有可能是其它原因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上面是AIC1084,不是Linear公司的。。

AIC的? 是台湾沛亨? 沛亨的质量也很不错的。已记不清是老美的 ADI 还是 linear 华裔工程师到台湾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数是有的,手册中有写到Current Limiting and Thermal Protection。这个短路应该是
测试人员误操作 ...

在标准电源测试有短路测试和限流测试项。就是短路电源的输出端
和加大负载电流直到limit current。开关电源必须进入Hicap or latch mode 。 线性电源不能损害(现在电源一般有Thermal protect).
台湾AIC质量不错的,  短路和限流不应损害的。
看看有无可能是ESD or Surge。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短路保护用TVS,你也算是个人才!

TVS是用来防反接保护的是吧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G:
TVS是用来防反接保护的是吧大神?

TVS主要用来防止静电,至于你说的防反接的话跟并联二极管是一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