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把一个字符串的字母和数字分别提取出来

楼主(2015-10-21):
    怎样把一个字符串的字母和数字分别提取出来
    比如,一个字符串为string=“ABCDEFG0013045" 提取出来后A=”ABCDEFG“ B=”0013045“, 这里的string是不定的(字母和数字个数不定),但保证前面为字母,后面为数字

网友:
    示例代码
    1. rexCompile("^[a-zA-Z]+")
    2. rexExecute("ABCDEFG0013045")
    3. rexSubstitute("\\0")

    4. =>"ABCDEFG"

    5. rexCompile("[0-9]+")
    6. rexExecute("ABCDEFG0013045")
    7. rexSubstitute("\\0")

    8. =>"0013045"

网友:
    rexCompile("[A-Z]")
    A = rexReplace(string "" 0)
    rexCompile("[0-9]")
    B = rexReplace(string "" 0)
    没实际测过,不过大概是这个样子。

楼主:
    测试过了,可以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xCompile("[A-Z]")
    A = rexReplace(string "" 0)
    rexCompile("[0-9]")

    谢谢,刚测试过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