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导入gerber 时,出现一下错误,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5-10-21):
(图片)

网友:
    槽孔文件吗?把分号开头的几行删掉试试。

网友:
    退出,再从新导入,清理缓存。。。

网友A:
    出NC drill的時候注意一下就行了。          第一步:NC  drill框里AUTO tool select勾上     第二步:NC Parameter框裡最下面Enhanced excellon format勾選上。。。然後再輸出Drl文件。就好了

网友:
    還有,你無視這個ERROR也是沒有任何影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NC drill的時候注意一下就行了。          第一步:NC  drill框里AUTO tool select勾上     第二步:NC P ...

你说的应该是另一个问题,就是槽孔文件没有钻头大小的描述,导致CAM350导入之后要手动指定,不然槽孔尺寸会有误差。
从截图的弹窗看可能是没有删掉分号开头的几行,cam350用auto import导入槽孔文件时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忽略该error。

网友C:
这是Allegro输出的rou铣刀文件内容不正确所致。
1、Allegro输出rou铣刀文件时设置好参数:

2、用文本编辑工具修改铣刀文件中的铣刀尺寸

    3、将百分号以上的文字全部删除即可正常导入CAM350了

参考学堂课程:http://mooc.eda365.com/course/2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NC drill的時候注意一下就行了。          第一步:NC  drill框里AUTO tool select勾上     第二步:NC P ...

    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另一个问题,就是槽孔文件没有钻头大小的描述,导致CAM350导入之后要手动指定,不然槽孔尺寸 ...

是不是,試試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Allegro输出的rou铣刀文件内容不正确所致。
    1、Allegro输出rou铣刀文件时设置好参数:

    杜老师,为啥我这个rou 文件没有铣刀尺寸的?

网友C:
    第一步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做了吗?

做了 如图~我用的是16.3版本的。

网友C:
    把输出drl文件时,这里也勾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输出drl文件时,这里也勾上吧

    还是不行~不知道啥原因了

网友:
    16.3版本要手工查询异形钻孔尺寸,再将最小的数值填写到铣刀后面。
例如异形钻孔尺寸为20x40,那么T01铣刀尺寸就是T01C.02

楼主:
    原来要手工查询~谢谢杜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