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数据线的电阻电容是作什么匹配的?

楼主(2015-10-21):
如下图,USB线上串33R电阻和下接对地5PF电容是作什么用?作EMI?

网友:
请问U1是个什么东西?是主设备、从设备还是连接器?

网友A:
最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把15pF错焊成100nf就出现连接不上的问题。

网友:
33R应该是源端串接匹配,抑制反射。至于5pf电容,应该是滤除一些高频噪声的,不过这电容值不能过大,特别是存在TVS管寄生电容的情况,如果电容过大,对于USB跑的速度比较高的时候,数据信号也会通过电容到地了。这样通信会失败,所以对于USB3.0接口的TVS的寄生电容是有比较严格要求的。

网友:
用33R,明显是USB1.1,1.0,电压模式。

网友:
看标准协议来的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把15pF错焊成100nf就出现连接不上的问题。

频率都被滤完了,当然不行了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电阻应该是阻抗匹配的东西。感觉4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是不是它这个协义就是这样匹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率都被滤完了,当然不行了

学习了

网友:
33R是抑制反射,电容是滤除共模成分,对过EMI,EMC有点用

网友(2015-11-23):
阻抗匹配,防止反射。滤除USB线带进来的高频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