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问题,异型的L型通孔槽怎么做?

楼主(2015-10-21):
    现在要做一个usb座子的封装,坑爹的2个固定脚焊盘,不知怎么做

网友A:
2个椭圆形的焊盘重叠放,我就是这样做的,这个规格书上的usb3.1封装跟我以前做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椭圆形的焊盘重叠放,我就是这样做的,这个规格书上的usb3.1封装跟我以前做的差不多

    只能按照你说的做了,但是感觉有点对不上,因为2个槽的宽度不一样,长的宽0.6mm,短的一个宽0.7,焊盘出来的效果有点像T型的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误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按照你说的做了,但是感觉有点不完美,焊盘出来的效果有点像T型的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误的原因
    ...

下面的焊盘孔要向右边偏移一点,看我上面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焊盘孔要向右边偏移一点,看我上面的图片

2个焊盘槽不一样宽,是不是按最大的那个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2个焊盘槽不一样宽,是不是按最大的那个做?

先放那个竖的焊盘,然后以这个焊盘为基础,把横的那个焊盘孔向右边偏移,使左边的焊盘边缘与竖的焊盘边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放那个竖的焊盘,然后以这个焊盘为基础,把横的那个焊盘孔向右边偏移,使左边的焊盘边缘与竖的焊盘边对 ...

    ok,非常感谢,以前用惯了allegro,现在一时间还没有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