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ARM S5PV210死机(金额:1.5万元)

楼主(2015-10-21):
问题描述:
我司严格按照S5PV210的硬件设计指引进行原理图和PCB设计,结果发现ARM如果进入休眠状态则会发生无法唤醒(好像死机了),此时如果用USB连接电脑会提示不正常的USB设备;仔细分析后发现PCB设计和DEMO板没有太大区别,DDR部分的等长比较见附件(DDR等长比较表)。希望能借助EDA365平台能找到有S5PV210调试经验的高手,能指点我们解决此问题。
备注:原理图和PCB出于保密考虑暂不公开,等找到有类似经验的人我们再发过去。

附件供参考。

网友A:
S5PV210 设计过非常多。 无法唤醒状态。估计是死机了。可能是系统程序问题。 也可能是待机电源部分出问题。 这个跟DDR 的关系基本上没有。  而且我看楼主不懂 S5PV210 。  S5PV210 目前来说。没见过有 挂DDR3 的。一般都是挂4个DDR2 。

看到这种问题,你去看DDR 等长。这有点瞎扯。又不是板子跑着跑着死机了。 是待机无法唤醒。 这种情况下跟DDR等长肯定是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5PV210 设计过非常多。 无法唤醒状态。估计是死机了。可能是系统程序问题。 也可能是待机电源部分出问题。 ...

已跟客户确认,确实是DDR2。

网友:
可能是系统软件问题,也可能是电源问题吧。

网友:
90%电源问题

网友:
    maybe  DDR timing fail

网友:
    DDR timing fail, the system not booting

网友:
    you can run simulation for DDR to check its time

网友B:
    If you trust me, I can help to solve 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 you trust me, I can help to solve it.

之前已经有设计师接单了。

网友:
    altium画的六层板电脑慢看得头痛,四层以上的板用allegro吧

网友:
    建议检测唤醒上电时序和ddr的信号。我们以前遇到过此类问题,先排除其他外设,缩小范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我们公司之前的产品一直是使用S5PV210的,但是S5PV210休眠之后只有alive和外围3.3电压还在,插上USB应该是没反应才对吧

网友(2015-12-31):
    210不是要停产了吗

网友(2016-05-24):
热播v台湾儿童被儿童如图个人提供人员日期我让人头我让个人头如图

网友(2016-06-23):
    多唤醒几次,能起来,说明是唤醒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