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面程序单独调试是成功的,为什么放到FORM里就不成功了呢?

楼主(2015-10-22):
    求助,下面程序单独调试是成功的,为什么放到FORM里就不成功了呢?
    pinnum和setting这两个变量,调试时是直接设置的。_SPGInitVar()放到FORM时是放前面了,没有放到下面那段程序里。
    case(formPort->cuRField

           ("L2R"
           sequence="L2R"
           )
           ("R2L"
           sequence="R2L"
           )
           ("U2D"
           sequence="U2D"
           )
           ("D2U"
           sequence="D2U"
           )
           ("re_name"
           _SPGInitVar()
           pinnum=axlFormGetField(formPort "PN")
              setting=axlFormGetField(formPort "set")
              if(sequence=="L2R"
           then
           selection()
           )
           )
    这个是FORM里的设置
    下面这段程序单独调试是成功的:
    procedure(selection()
    _SPGInitVar()
    (axlClearSelSet)
    (axlVisibleDesign nil)
        (axlVisibleLayer "package geometry/pin_number" 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text") ?onButtons
    list("noall" "text")
        )
    getpnub = axlGetSelSet(axlSelect())
    foreach(pin getpnub
            padNub=(pin->text)
            padpoint=(pin->xy)
            numbs=cons(padNub numbs)
            points=cons(padpoint points)
           )
    (axlClearSelSet)
    axlFinishEnterFun()
    printf("%L\n" numbs)
    printf("%L\n" points)
    pinnum="A4"
    setting=2
    L=length(numbs)
    rexCompile("^[a-zA-Z]+")
    unless(rexExecute(pinnum)
        d=atoi(pinnum)
        )
    if(rexExecute(pinnum)
    then
    rexCompile("[0-9]+")
        rexExecute(pinnum)
        str1=rexSubstitute("\\0")
    d=atoi(str1)
    )
    num=d
    rexCompile("^[a-zA-Z]+")
    for(i 1 L
    if(rexExecute(pinnum)
    then
    str=rexSubstitute("\\0")
    c=parseString(str1 "")
    a=car(c)
    if(a=="0"
    then
    sum=cons(concat(str 0 num) sum)
    else
        sum=cons(concat(str num) sum)
        )
        num=num+setting
        else
        sum=cons(num sum)
        num=num+setting
    )
    )
    mytext = make_axlTextOrientation(?textBlock "18", ?rotation 0., ?mirrored nil, ?justify "center")
    axlDeleteObject(getpnub)
    rexCompile("^[a-zA-Z]+")
    for(i 0 L-1
    numb1=nth(i sum)
    points1=nth(i points)
    if(rexExecute(pinnum)
    then
    axlDBCreateText(sprintf(nil "%s" numb1), points1, mytext, "package geometry/pin_number", nil)
    else
    axlDBCreateText(sprintf(nil "%n" numb1), points1, mytext, "package geometry/pin_number", nil)
    )

    )
    axlShell("done")
    )
    procedure( _SPGInitVar()
        prog( nil
    numbs=nil
    points=nil
        pinnum=nil
        setting=0
        sum=nil
        num=d
    str=nil
    str1=nil
    numb1=nil
    points1=nil
        )
    )

网友A:
    pinnum="A4"
    setting=2
    这两个变量需要指定固定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num="A4"
    setting=2
    这两个变量需要指定固定值吗?

    不是固定值,pinnum值是可以自己输入的,可以为A1,A2这样的,也可以为纯数字。 setting是纯数字,也不是固定值,可以为1-9任意一个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固定值,pinnum值是可以自己输入的,可以为A1,A2这样的,也可以为纯数字。 setting是纯数字,也不是 ...

    可以把完整程序放出方便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完整程序放出方便调试

    我上传了附件,该SKILL是想要可以批量的改PIN NUMBER,有大大写过这样的我也下载了,但是由于加密了看不了,再加上他那个是没有写包括从A01这样的PIN NUMBER的,但我们工作中常用到,所以想尝试着自己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