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电路请教

楼主(2015-10-22):
耳机的L 和 R 分别有串个100 ohm 电阻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输出端串联一个100 的电阻可以增加SNR,减小噪声

网友:
一般串聯磁珠。為何要串聯電阻?限流?

网友:
是哪家的晶片啊?  如果是連法克(MTK)請查閱 PMU 的 Design_Notice 文件。

网友:
如果是在最后段的话,那么就是分压。

网友:
这个很少有串电阻的吧?难道是浪涌防护?

网友:
    串电阻可以削减音量,一般用于接耳塞

网友:
    最好有图,串联分压很大,怎么听音乐啊

网友:
    你没把图看完整,只知道他串了100R电阻,没发现还有个22UF电容,   这是频率补偿用的。  因为板子面积小,不能用大容量耦合电容, 串一只100R电阻,提升底频, 可以用高通滤波器公式算出来的。   一般MTK上常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