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纹波和噪声的思考!!

楼主(2015-10-22):
最近在测试电源噪声时,发现一个问题,首先声明两个概念:1、纹波,指的是DCDC输出端的开关波动,比如开关频率1.4MHz,我们主要关注这个频率下的电源波动;2、噪声,指的是负载端,比如DDR1.2V电源,如果工作在533MHz,那么应该重点关注此频率下的波动,当然测试点是IC管脚附近;
比如DDR1.2V要求电源范围为1.1-1.3V,噪声要求Vpp=24mV,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在IC电源管脚测到一个电压跌落,比如40mV,时间10uS(此周期远大于DDR工作周期),这个电压跌落明显是负载的大电流导致的;那么我们认为这个40mV到底算不算电源噪声?
这个10uS的40mV跌落,对于1.4MHz(周期0.714uS)的开关频率,DCDC至少要12个CLK周期(8.5uS)才能相应过来,所以我认为这个跌落,只能算是电源端的纹波,而不能算作负载端的噪声。大家觉得呢?

另外,大家是如何理解1.1-1.3V工作范围, 还有Vpp=24mV这个噪声的?显然1.1V-1.3V这个范围也远大于Vpp=24mV了。

网友:
广义上说应该都算是电源噪声,纹波是周期性的嘛。
对于1.1-1.3V,我认为是在这个范围内的稳定电压可以工作,而不是指一会1.1,一会1.3V。VPP=24mV的噪声应该就是器件端的纹波+噪声。

网友:
看SoC的电源需求定义。这里有2种测试判据。如没有明确定义,工作范围是用电压表测量(1.1~1.3v)。riiple 是用示波器测量(24mV)。
也有定义要求电源:工作范围必须包含riiple。(即使用示波器测量)。
加载跌落不是ripple/noise 的讨论范畴。

网友:
楼主好纠结啊,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其实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问题,不要纠结于噪声和纹波的具体定义,定义只是人定的,这这种方面去钻意义不大。

楼主想可以想下,对于集成电路,电源电压的变化对它到底有什么影响。

网友:
老前輩的一句話︰
只要不是你想要的訊號都叫噪聲Noise),不管它是不是會影響到你。

電源設計的觀點︰
漣波Ripple漣波噪聲Noise)是噪聲就定義來說是不一樣的。但電源通常都免不了這兩種東西,所以有人通稱為漣波噪聲(Ripple Noise)

附檔是一篇灰常好的文檔,它跟你講述電源上所提到漣波Ripple噪聲Noise的不同處。

附註︰
本產品不含地溝油等黑心成份,請安心食用!

网友:
大大,我們吃慣了地溝油,這進口的不大合胃口呀~

康師傅在咱們這邊生產的那些油就靠你們了!

网友:
高要求的纹波噪声应该在+-3%以内哦,确实值得研究啊

网友(2015-12-29):
多谢狗版主!

网友(2016-03-30):
个人理解的是在1.1-1.3V范围内都可以工作,只不过是这个范围内的某个恒定值,也就是说你选择的电源芯片的输出电压应该是1.1-1.3V范围内的某个固定值,在芯片端进行测试时,该电源的噪声要求是Vpp《24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