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用HyperLynx仿真PI的Distributed Analysis时遇到没有连接transmission plane的问题

楼主(2015-10-22):
大家好,
我用HyperLynx仿真PI的Distributed Analysis时遇到了如下问题:
W: Power pin U801.AB23 does not connect to transsmission plane.
W: IC-power-pin U801.AB23 has been omitted.

E: No probes have been created. Analsis is impossible.
E: Error running Decoupling Analysis!

我大致看了看有关transmission plane的说明,还是没有看懂具体哪里出了问题。我的Lumped Analysis是可以的,大家能帮我看下我的问题吗?
谢谢!

网友:
检查焊盘里面是不是有弯曲线,hyperlynx识别不到为连接,在PCB设计软件里修改完重新导入。

网友:
warning是可以跳过的,重点是你没有设置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