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窗操作

楼主(2015-10-22):
我是allegro软件初学者。我想在板框和蓝色线中间开窗处理,但是我操作很多次,都不正确。烦请大哥大姐帮个忙,并说明下操作步骤。谢谢!
我的操作步骤是:
选择z-copy命令,然后在options设置项为,route keepout和ALL;然后选择PCB板蓝色的线;右键完成。
选择z-copy命令,然后在options设置项为,etch和top且勾上create dynamic shape项;然后选择PCB板框;右键完成。
我不知道这样操作是不是错误的,达不到想要的结果,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开窗应该在Board Geometry下的Soldermask Top或者Soldermask Bottom中添加合适的形状

lap
我操作老不成功,求指导

网友:
    开窗是指开阻焊么?你这操作里没提阻焊的事啊~

    lap
    我是需要在这个区域露铜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
    顶底层都开窗了。你注意一下需要那层就留下那层

网友:
    首先,你是5級會員,回答你的問題我要謹慎。其次,你的問題我不明覺厲,你想在板框和蓝色线中间开窗处理,請問你是想開窗露銅還是開窗露基材?目測你是開窗露銅防ESD是嗎。如果你只是想得到這樣的一個異性的開窗shape形狀,確實是比較困難的。但是可以使用void element功能實現。讓我試試先。

    lap
    会员等级都是虚的,把我当小弟准没错。看我问的问题水平就知道了。小弟不才,问题没说清楚。 我是想要在板框和蓝色线中间露铜,我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

1.先画一块和板框一样的铜(静态的)。
2.再画一个和你板框里面那个形状一样的route keepout。
3.然后执行shape void Element选中你先画的那个铜,然后鼠标右键。里面有一个void ALL。就出来了
    (如果里面那个复杂的形状不会画你就用compose shape画)

    lap
    我之前出不来是因为没有电smooth,点了后就出来了

网友:
    为什么要画呢,直接z-copy,offset填0

网友:
    剛試了試,shape void element完全可以實現。要在etch層做,shape必須是靜態。最後得到的形狀zcopy到soder層。你的文件時16.5的,我打不開。

网友:
    我最喜欢allegro的原因之一就是里面的shape很好操作~ 总能做出你想要的形状来~ 开窗要用shape加在solder里面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开窗应该在Board Geometry下的Soldermask Top或者Soldermask Bottom中添加合适的形状

复制那个封闭的SHAPE,再给组焊层Soldermask Top或者Soldermask Bottom就行

    lap

网友:
    你不是有个蓝色的封闭的shape吗?复制shape,位置不变,改为复制那个封闭的SHAPE,再给组焊层Soldermask Top或者Soldermask Bottom就行,顶层还是底层,看你需要在哪开窗,

    lap
    那个图是别人发给我的,但是我还是不会操作。不知道这封闭的shape是怎么操作来的。

网友C:
    求指点 shape void element 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处,现在很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那个封闭的SHAPE,再给组焊层Soldermask Top或者Soldermask Bottom就行

    我是出不来这个形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出不来这个形状啊

老大,图中有,蓝色的shape已经给你拖出来了,直接看图,另外建议不要铺铜,开窗,走线与板框为边界

l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图中有,蓝色的shape已经给你拖出来了,直接看图,另外建议不要铺铜,开窗,走线与板框为边界

能说具体点吗,我是个新手,不懂啊,人太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出不来这个形状啊

拖出来,你能看到4个框,左边两个就是Soldermask Top或者Soldermask Bottom,也就是开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出不来这个形状啊

1、使用z-copy,点蓝色框,设置如下:

2、使用z-copy,点白色框,设置如下:

3、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想要的形状

如果没有update to smooth一下就好了

4、将动态铜变为静态铜 shape-change shape type,设置如下:

5、使用z-copy,点静态铜,设置如下:关键是要勾选voids

这样就完成了 如果bottom也需要 再copy; 最后删掉那个route keepout就好了。 看情况是否保留顶层的etch ,看你这个样子,应该是要焊屏蔽框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出不来这个形状啊

1、使用z-copy,点蓝色框,设置如下:

2、使用z-copy,点白色框,设置如下:

3、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想要的形状

如果没有update to smooth一下就好了

4、将动态铜变为静态铜 shape-change shape type,设置如下:

5、使用z-copy,点静态铜,设置如下:关键是要勾选voids

这样就完成了 如果bottom也需要 再copy; 最后删掉那个route keepout就好了。 看情况是否保留顶层的etch ,看你这个样子,应该是要焊屏蔽框的吧?

大神,按照你的操作,果断成功,膜拜
lap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指点 shape void element 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处,现在很少用

设置静态铜与其他网络的焊盘,过孔,铜皮的安全间距。
就是手工避让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使用z-copy,点蓝色框,设置如下:

2、使用z-copy,点白色框,设置如下:

谢谢大哥的细心教导,奇怪的是:我新建一个PCB文件,可以操作成功。用附件上面的文件操作不成功,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问题。如果找到答案了,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大哥哥是好人,给一个大大的赞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的细心教导,奇怪的是:我新建一个PCB文件,可以操作成功。用附件上面的文件操作不成功,我不知 ...

不知道操作不成功是什么情况呢?有用etch-top出现那个shape的外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操作不成功是什么情况呢?有用etch-top出现那个shape的外形么?

有出现形状,是整板的top层都有shape,就是没有避让。我是按照上面的操作步骤来的,就是没有避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出现形状,是整板的top层都有shape,就是没有避让。我是按照上面的操作步骤来的,就是没有避让。

应该是没有smooth,你出现整版的top shape之后先不要转成静态铜,先用 display-status,然后点选中smooth ,再 update to smooth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出现形状,是整板的top层都有shape,就是没有避让。我是按照上面的操作步骤来的,就是没有避让。

应该是没有smooth,你出现整版的top shape之后先不要转成静态铜,先用 display-status,然后点选中smooth ,再 update to smooth 应该就可以了。

lap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没有smooth,你出现整版的top shape之后先不要转成静态铜,先用 display-status,然后点选中smooth ...

对,没有smooth,我点了下后就好了。谢谢大哥悉心教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没有smooth,我点了下后就好了。谢谢大哥悉心教导

没事没事 互相帮助嘛~

网友:
多用几次compose shape&uncompose shape把这个形状弄出来,就OK了

网友:
把你的蓝框变成静态实铜,Z-COPY板框动态实铜,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动态铜环  然后把铜环静态, Z-COPY到 solder层 就是你说的效果了

网友:
不要说我太无聊,给你弄好了,几个要点是 把铜皮都放在ETCH层去操作, Z-copy是一定要注意VOID的勾选

lap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