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表对比(genesis和cam350差异)

楼主(2015-10-22):
同事作的一个板,用cam350对比ipc网表未提示开路(但有提示4个脚有问题)。在genesis中提示开路。大家以后碰到此类问题时应该再看下错误具体位置(很明显看出电阻有端没有连接),而不是看报的错误没有开短路就万事大吉。

网友:
eda软件可以report单pin网络或器件,也可显示哪些未连接

网友A:
这种情况CAM350 都没检测出来?看来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CAM350 都没检测出来?看来是醉了

350是查出来了 主要是查看的人放过去了 他认为错误是extra,没有理会 而不是open
没有认真分析错误原因 也许这类错误比较少见 大家引以为戒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错误要分析下,而不是看错误类型就放过

网友B(2016-11-22):
    cam350可以具体定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m350可以具体定位吗

    可以,具体看你怎么用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看你怎么用啦

    我想查看短路的地方,比如是某个坐标或者那个期间

网友(2017-01-05):
    应该都无法找到准确的短路点吧。不过cam软件大同小异,会一种就好了。不需要刻意去掌握太多

网友:
    软件都是大同小异的,cam用好了也很 厉害。

网友(2020-06-17):
    一个板子,cam350对比ipc 没任何错,genesis对比,有短路开路,找不到问题。。。已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