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设置

楼主(2015-10-22):
我的AD软件设置好一个规则上一个就不好用了怎么回事。是图片上的选择  ALL  的问题吗?

楼主:
困扰我好久了

网友:
wd优先设置没呀?

网友A:
优先级的问题吧

网友B:
优先级不对。
左下角有调整规则优先级的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级的问题吧

谢谢几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先级不对。
左下角有调整规则优先级的按钮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A:
什么原因造成,是不是规则设置的不对!我也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造成,是不是规则设置的不对!我也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规则没有问题可能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