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输出的DXF图带有spline,Allegro怎么导入?

楼主(2015-10-22):
如题,AutoCAD输出的DXF图带有spline(样条曲线),在allegro里导入时这些spline都导入不了。
有一种解决方法是将spline转换为pline再导入,但这样转换的结果是一根spline变成了几十上百根pline,导入Allegro里后处理时,特别费时,而且还容易导致软件崩溃。
请问谁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雖然我也不懂,但是我想炸開一下是不是就好了(DXF里全選然後快捷鍵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我也不懂,但是我想炸開一下是不是就好了(DXF里全選然後快捷鍵x)

不行啊,提示如下:
命令: x
EXPLODE 找到 1 个
无法分解 SPLINE

网友:
有时候是需要打散啦!

网友:
都AutoCAD不是很懂,但用圆弧命令画个弧度还是可以的,一般有样条曲线是在有弧度的地方。

网友B:
    关注下,暂时是重新画...不知道谁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下,暂时是重新画...不知道谁有更好的办法~

    重新画用什么代替的spline?

网友(2024-06-20):
    没有大神解决下吗?目前还是没有好的办法。。。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CAD内处理好再导入

网友:
    你是不是想导入板框图,但结构图曲线部分不连贯。转板框会因为残缺而不成功。在AUTOCAD里输入命令:PE,点一下有问题的部分,回车即可。

网友(点评):
應該不是, 是執念, 只想立即轉換, 有關"閉合", allegro 本身也有, 差別在會不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