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元器件的镜像信息回传至ORCAD

楼主(2015-10-22):
如题,由于我们产品量小,很多元件需要靠手工来贴。贴片单位为了方便,希望能把BOM分为顶层和底层两部分,如果能够把mirror信息回传到orcad就方便了;如果不能,大家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望指教

网友:
    pcb中,出个元件坐标可以区分出元件是在top面还是bottom面
里面还包括元件封装和元件值,再出个位号图就更方便手工贴元件了

网友A:
    假如将元器件的值导入了PCB的话,可以从PCB输出元器件坐标文件,信息很全。

网友:
    可以用2楼版主的办法导出report然后用excel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将元器件的值导入了PCB的话,可以从PCB输出元器件坐标文件,信息很全。

allegro不能像OrCAD的BOM那样合并相同的元器件呀,要打印出来好费纸哟

网友:
    请高手编写一个skill,或者用Excel手工处理一下。

网友:
    你用allegro出个BOM不就是合在一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