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opy 同样的电路

楼主(2015-10-22):
大家好,小弟在用cadence 16.6 画一个工程板子。板子包括4路同样的电路。我就想问一下在画PCB板时候,能否先布局布线一路,然后能够有没有COPY的做法。把一路copy成4路,当然也包括打孔啊,line等。谢谢!

网友:
百度下Allegro模块复用,会有一大堆资料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可以,模块复用

网友:
    模块复用,超快、超爽。
    http://mooc.eda365.com/course/100

网友:
    可以。參考上面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建议.谢谢!

网友A:
    可以, 调整一路后  创建模块, 然后在布局模式 应用模块即可

网友:
    对的模块复用功能,很好用的

网友:
    花钱就能学会。,老杜讲的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调整一路后  创建模块, 然后在布局模式 应用模块即可

不需要在原理图做改动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在原理图做改动对么

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