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源代码是否公开?

楼主(2015-10-23):
ADS仿真软件的源代码对用户公开吗?用户是否可以在原来ADS的源代码基础之上进行二次开发?知道的,希望能够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公开

谢谢,好像spice源代码是公开的,所以想知道一下ADS的源代码是否公开

网友B:
ads包含了EM工具,所以公开的可能性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s包含了EM工具,所以公开的可能性很小。

EM工具是什么工具?还没不用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公开

spice也只是一部分

楼主:
嗯,我还想问一下,如果在ADS中搭建复杂系统时找不到相对应的部件模块,用户能不能自己建立专用的模块导入到ADS中?

网友C:
有AEL,应该能满足客户的深度开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AEL,应该能满足客户的深度开发了。

ADS中AEL是针对哪一块开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S中AEL是针对哪一块开发的?

ADS自带的关于AEL的pdf文档。里面如是说:
AEL can be used for:
Organizing libraries and palettes of components.
Defining the interface to new user-defined components.
Creating new components with layout artwork.
Defining custom layout artwork functions.
Defining the interface to discrete-valued simulation components.
Creating custom utility functions, such as parts list generators and bill of materials.
Automating routine tasks, such as repetitive command sequences, batch analysis, or optimizations.

你自己看一下,看是否有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S自带的关于AEL的pdf文档。里面如是说:
AEL can be used for:
Organizing libraries and palettes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