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FLOOD问题

楼主(2015-10-23):
想问下,在全局设置热风焊盘的情况下,能不能单独使其中的一些Flood Over?可以的话怎么操作。。

网友:
你试试把不需要flood over的焊盘pad style设置为thermal

网友:
可以的,将过孔进行分类,其中一类全连接,另外一类设置热焊盘。

我觉得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