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新手求助,ads怎么仿真连续波

楼主(2015-10-23):
请问ads仿真怎么产生连续波

网友A:
现在问问题的水平越来越高了。。。
这问题就好像问:这个电路怎么设计?
问得简单,回答起来就是个大工程,讨论问题还是问点细节的,别这么笼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问问题的水平越来越高了。。。
这问题就好像问:这个电路怎么设计?
问得简单,回答起来就是个大工程 ...

不好意思 因为到处都找不到就问的着急了
我想做一个2.45ghzFMCW收发机的链路仿真 扫频带宽200M 想问产生信号的模型哪里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因为到处都找不到就问的着急了
我想做一个2.45ghzFMCW收发机的链路仿真 扫频带宽200M 想问产生 ...

收发机电路只能问芯片供应商要SPICE模型,加密的也行。
还有个办法就是找你发送信号的协议,自己做一个类似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