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0R电阻

楼主(2015-10-23):
最近在设计一款DCDC BUCK时,在测试过程中发现电压输出震荡,峰峰值60mV以上,周期约10uS正弦波,最后发现是VOUT串联的0R电阻搞怪,本来这个电阻是预留测试电流的,0R电阻放在了反馈分压电阻和输出电容中间,当去掉此电阻用焊锡端接后,震荡波形减弱到24mV;
万用表测试此0R电阻有0.2欧的电阻值,不明白此出为什么会导致震荡呢?

输出电容和反馈电阻中间串联了0.2R的电阻,这个阻抗会导致电源平面阻抗提高,但是不知为什么会导致输出波形震荡?哪位大侠解释一下吧。

网友:
电阻的寄生参数的原因吧

网友A:
是否可以以传输线的理论来理解
电阻的不为0R,会使通路上的阻抗不连续,就会有反射,驻波,引起来振幅,会有波动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以传输线的理论来理解
电阻的不为0R,会使通路上的阻抗不连续,就会有反射,驻波,引起来振幅,会 ...

肯定不是因为阻抗不连续导致的,即使电阻是标准的0R,阻抗也是不连续的,因为通路走线的特征阻抗肯定不是0R。

而且,电源的电感后信号的上升时间才多少,所以那点走线的尺寸不足以引起反射。

网友:
不懂,持续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