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 dxp如何批量隐藏元件编号

楼主(2015-10-23):
    请问各位大虾,dxp如何批量隐藏元件编号?
隐藏全部元件的编号:右键点取所需任意元件编号,选择 FIND SIMILAR OBJECTS 然后点击OK,会弹出PCB Inspector,选择Object Specific下的Component,然后选择Show name,则所有编号就隐藏了
我按照这样操作可是还是不能隐藏,请指点,谢谢!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这里是allegro区。

网友:
    ad没有用过,protel99的就比较方便了,双击任意一个元件编号
按图片,点ok就可以了

网友:
    点击L-隐藏TEXT

网友:
    右键点取所需任意元件编号,选择 FIND SIMILAR OBJECTS ,还要选择string type为same,不然所有text都会被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