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JTAG部分那个TVS管组应该选什么器件?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5-10-23):
    图中红色圈部分!那个TVS管组应该选什么器件?有什么要求?

网友:
    这个用来防护的,最基本的指标电压要满足,就是一个大的浪涌碰到接口不至于烧坏芯片

网友:
    你可以选择 5V的TVS,考虑到你串联电阻100R比较大,而JTAG又有几+M的速率的,你就整个1PF的吧。

网友:
    小弟最近變得比墮落兄還墮落,我都是抄別人的原理圖。

网友:
    再更墮落一點好了!

网友:
    小保險絲LittleFuse)的方案

网友:
    JTAG出线很短,不会出现大的浪涌,主要是怕人手接触到带来静电损坏,每个数据线上放置一个到gnd的ESD防护期间即可。

网友A:
    以前从来不用TVS管在JTAG pin上,后面坏过几块1W多RMB的FPGA,心头滴血的感觉爽翻天了。

网友:
    这个也就是浪涌保护,这几个信号要求不高一般的就可以了,并且这几个信号在调试时会用到后面就不怎么用,不用过于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从来不用TVS管在JTAG pin上,后面坏过几块1W多RMB的FPGA,心头滴血的感觉爽翻天了。

真富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富裕

不过后面都采用了TI的一个缓冲器加在JTAG链路中,烧的时候也只是烧掉缓冲器。

网友(2015-11-23):
    TVS管基本不需要,调试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