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4G到F和蛇形天线绘制方法或封装

楼主(2015-10-23):
如题,开发板上的到F天线性能很好,我的陶瓷天线版本的确差很多,想做一个倒F或蛇形天线版本的回来试试,但是不知道封装怎么绘制,求助各位?529639996@qq.com

网友:
你可以在封装编辑器里面用小焊盘和铜皮相交的方法来实现的 不过软件只是一个工具最好问天线厂家要一份规格书 按上面的要求建库

网友A:
还有禁铺也很重要 你一2.4G的天线 理想的情况天线所在的位置所有层禁铺 我所知道的DOMO板 把敷铜与天线的隔离间距保持在>=5mm范围 还要大0.5mm内径 >1.3mm的PAD错落打3-4列过孔

网友:
这个可以找TI,他们会根据你的要求帮你完成

网友(2016-01-19):
引用 网友A:
还有禁铺也很重要 你一2.4G的天线 理想的情况天线所在的位置所有层禁铺 我所知道的DOMO板 把敷铜与天线的隔 ...

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