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射问题的思考

楼主(2015-10-23):
        上次群里有人提到一个问题走线变化一次好还是两次好,这几天又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Breakout区域有一次阻抗不连续,但走出该区域之后,走线从细变宽,会增加一次反射,那是不是全程按照breakout区域走线会比较好?我们扩展到信号阻抗一次变化好还是变化两次好呢?       首先我们关于信号阻抗变化的大小很多电路的设计要求都是反射噪声小于电压摆幅的5%,根据公式阻抗变化率大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阻抗变化+-10%,一次变化,线宽由10mil变化到8mil,假如拉出3cm的6mil线那么在这个连接点上就会发生正反射,假如信号是1V的话,会有0.2V的反射,这时1.2V继续往前传输,这时反射是0.2V.
       如果在3cm之后我们将线宽从新变到8mil的话,此时有0.24V的负反射,如果两次反射靠得特别近的话,两次反射是否可以相互抵消呢?这时的反射就只有0.04V,两次阻抗变化有0.96V的电压继续往前传输,显然损耗减小到0.04V,效果是不是好很多呢?
       接着回归到时序上来,反射的影响主要和阻抗变化处的时延和信号的上升时间有关,怎么办呢?假设信号上升时间为1ns,那么3cm的8mil就是大约1200线长,换成延时约0.2ns,也就是说影响的20%。也就是说只要这段线足够短,那么反射的影响还是可以就会越小

网友A:
好像不应该发到这里来吧

网友B:
传输线理论是以功率传输来算的,不能以单一的电流或电压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应该发到这里来吧

相互探讨探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输线理论是以功率传输来算的,不能以单一的电流或电压来算

不是说这个,p这个说的是反射系数,反射系数为反射波电压与入射波电压之比

网友:
    线如果足够短,那么反射会淹没在信号的沿中,所以很多Layout Guide中要求breakout区域走线长度越小越好。